笔记本外接不显示,但是有开机声音

楼主(2011-01-03):
刚接一台新蓝T50  问题是没有图像,背光也没,接外接也没显示, 但是开机,进系统有声音,声音正常   不知道各位高手碰到过没有,请教一下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从症状上看是显卡

网友:
显卡的问题占%90  你换个显卡芯片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