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T不断掉电重启

楼主(2011-01-03):
以日本原装X200T  首次开机进系统能运行半小时左右,完了就开始不断的掉电重启,跑光板也一样。各部分供电正常
做了CPU没做化
再试机不亮了 今天取下来了 明天重新植株再做一遍看看
朋友们说的内存看过  不是
温控 没想过呢   得查查
求助中.......

网友:
沙发 进来看一下

蓓祖宗 -5

网友:
看下温控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不过你可以检一下供电是否正常或者有特别发烫的元器件!!

网友:
应该是元器件过热保护  要么就是虚焊了

网友:
重启之后会进入磁盘扫描吗

网友:
可以
恩也感觉过热或虚焊
但确定不了是哪里

网友:
等机器凉了再开机,用鲁大师测温度。

网友:
做下散热处理。感觉你这个就是温控方面的问题

网友:
先从新做系统试试,不行再考虑散热问题,还不行的话先加焊一下EC试试。最后再考虑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EC是指什么  师傅?
系统是刚装的    CPU供电管理芯片也做了 老样子
见它的散热做的很不合格  直接做了U  结果没做化

网友:
EC就是IO或者叫开机芯片,地方不同叫的不同而已。现在好没有。

网友:
不会是内存问题吧

网友:
写BIOS,还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  做的不亮了取下来了   明天再做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芯片有问题

网友:
关键电路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
cpu附近电解全换了,快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重新做了CPU能开机了 但不自检

网友:
那现在修好没有啊,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看看烫不烫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