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忙下,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1-01-03):
各位大师:麻烦帮忙看下这显示器什么问题?牌子是NEC,型号是LCD19WV,故障如下图: 但是只要进完系统后,显示就正常,如图: 拆机检查也没发现电源板有任何问题,不知道哪里故障,烦劳各位帮忙判断下,在此不盛感激!!

网友:
电源板不会有问题   估计是驱动板的问题   你检查下看看驱动板的供电稳定不  信号有问题不

网友:
好像是 显卡 问题吧!!!!或是 驱动板 程序 问题

网友(点评):
感觉也是,有些假的显卡,通过修改BIOS达到某种目的会不在开机,DOS下不正常,但进WIN驱动检测就正常了。 也有可能是LCD的驱动板MCU问题,刷刷吧

网友:
楼主正常后马上关机然后再开机是否故障现象不变啊?若不变应为显卡故障,显示器正常。

网友:
换台主机试试看还有没有这现象  确定了是显示器的事就是驱动板有问题  电源板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

网友:
先看是开机前这样开机后就好。如果开机前是这样就考虑显卡。如果开机后是这样可以考虑显卡和显示器的FLASH芯片数据。一定要看清楚这故障在什么时候发生?会不会是热稳定性不良还是其它原因?而这故障会发生在那些电路?弄清楚了这些也可以说修好了。只供参考!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吧!你把mcu补焊哈看不行就只有刷程序了!

网友:
驱动板问题 应该是 不过这样还是头次见到

网友:
会不会是屏的问题哟,先用通用驱动板点屏过后再看

网友:
换个主机试试,要是问题依旧,那就因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40057
重写程序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我觉得很像是屏问题,有见过客人拿来这样的拖影显示器,当时直接和客人说屏问题,就没修了

网友:
驱动板程序问题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DOS状态(低分辨率)下重影,windows状态(高分辨率)下正常,重点查程序,如MCU和24系列。。

网友:
那是屏地问题

网友:
换显卡确定问题了来。有可能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先换台主机试下,有可能不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由于这几天有些其他事情要处理,比较忙,所以未能够及时查看回复,抱歉!顺便补充下各位的回复:1、显示器故障是肯定的!因为我不连接视频线直接开机也是如图上的样子;2、由于能力及各方面有限,未能重写程序及替换驱动板,至今仍未能修复。
麻烦大家在帮帮忙,能否用其他方法去检查问题真正所在。在此谢谢各位!

网友:
楼主的前几个图片看起来像是屏重影,后面几个正常显示的图像并不能说明屏不是重影,因为图像是静止的,所以无法判断。所以是不是屏重影,只能楼主自己判断。如果是屏重影,屏还是可以显示图像的,有时可以是屏的下面三分之二重影,有时是屏的下面三分之一。

网友:
其实屏重影不是不能修的问题,只要你会跳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