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0显卡与23寸显示器分辨率问题

楼主(2011-01-03):
此5200显卡有两个输出接口vga和DVI,用VGA接口连接aoc if23显示器设置分辨率为1920x1080没问题;但用DVI连接,分辨率最高只能到1600x900,请问大家有上过1920x1080的吗?

网友:
换个 新版 驱动 或者 显卡DVI口是 假的

网友:
因该是驱动问题!LZ是不是用的GHOST的系统!把原装驱动装一次在试下!

网友:
是有同感,重装驱动试试。

网友:
谢谢回复。
用驱动精灵和驱动人生分别装过FX5200显卡驱动,驱动精灵把分辨率弄到400x600,驱动人生直接把屏幕弄黑。是不是FX5200用DVI输出接口不支持1920x1080?

网友(2011-02-02):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V星880的主板,用DVI口也是一样的,问过厂家售后,也没说出原因,我用的是三星2231的显示器,用DVI口不行,用VGA能刷到1920*1080,后来出的液晶,把这个口去掉了,大概有解决不了的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