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开机马山掉电

楼主(2011-01-03):
做了下南桥后,能加电,但是一加电电流跳一下就马山变为0.00了,换了几个南桥,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又换了温控ic,希然后就没思路了,怀疑是短路,但是也测不出有明显的短路,希望各位大大能帮忙给想想可能是什么问题?
补充内容 (2012-4-9 09:32):
libisky.com libisky
掉电

网友:
电流到多少掉呢?

网友:
还没看到多少就掉到了,就是闪一下,时间太短了

网友:
仔细量吧。应该是有电压不对或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 保护了

网友:
以TB芯片为中心来查要不然会走弯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