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不了电,

楼主(2011-01-03):
使用电池可以开机,说明电池放电电路正常,刚插上电源适配器电池图标有充电表现,这说明电池充电电路也应该没有问题,现在能不能肯定是电池的问题?请各位大师指点,电池电量只有%7显示正在充电,一直停在这里

网友:
不一定是电池坏  ,你这个需要换个电池试试。才行

网友:
一直都在7%这肯定是电池坏了!

网友:
换电池  不行再拆主板看

网友:
听说把电池冷冻几天再充电会好

网友:
只能先换电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