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b533-x 插2条内存 A8A7 无法开机

楼主(2011-01-03):
p4b533-x 插2条内存 A8A7 无法开机

A B 内存一起买的同样颗粒 大小256 DDR 333  C内存其他颗粒 512 DDR400
P4 2.4B CPU
单插A B C 内存都可以开机,测试没问题!

同时插两条内存(AB 、BC、 AC) 无法开机 诊断卡 A8 A7
求维修思路

莫非是内存供电不足!是在想不透了! 不知道插上2条内存怎么测量供电呢!怕烧!

网友:
两条内存都还是一样测供电啊,买了假内存吧

网友:
二代的是1.8V!我想不会是供电问题!像LZ说的这情况个人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内存有冲突

网友:
供电还是可以测的,两条内存和一条内存在测电压时没有区别。有没有单插一条试试

网友:
只能单插一个内存了,  实在想不出不来是什么问题! A B C内存 在别的机器单插 双插,三个一起插上都没事,就这个主板插上任意两个就不好用,换了E F G H I内存也是这样,不是内存的事情,一定是主板,可是单插任意一个内存都好用!为什么插俩就不行呢!

同行们,你们遇到过插两内存不过读书的例子么,给说说经验啊!!!

网友:
首先p4b533-x用的是一代的内存,一代的兼容性远不如二代,当然其实我并不认为这是兼容性的问题
LZ尝试下更改bios里的内存频率的设置,改成auto或者往低频调,有的主板上CPU的外频的跳线器,最好参照主板说明书更改
还有就是先确定下两个槽是不是都能用

网友:
你清洗一下内存槽就可以解决。

网友:
有没试过换电源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