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一维修实例cmos问题 申请转正

楼主(2011-01-03):
今天接一主板,时间不保存,换新电池后很快就没电,而且不保存。查电路,三极没坏,再查电容,漏电。换后ok.

网友:
请问LZ是怎么判断是电容坏的呢?电容用万能表是测不出好坏的吧!是电容短路了??

网友:
就是呀,一般电容 在路是测试不出好坏的,你要说明是怎么测试 怎么确定的,而不是就给个结果

网友A:
这个问题也遇见过!
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