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9RP 插电自动开机

楼主(2011-01-03):
A9RP 插电自动开机,电流跑到0.5几掉电 有时又是0.3几  按复位键感觉是重新按了开机键然后重复插电过程 没换51020 之前是插电偶尔跑电流 换后按复位键才有反应,南桥换过 IO没有换 手上没有 也不确定是不是IO的问题  因为IO的的电压都是正常的 3,5,1.8,2.5都有  不知道怎么查了 新手 请高手指教

网友:
huan I/O jiu hao 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