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影霸GM520D显卡,花屏

楼主(2011-01-03):
小影霸GM520D显卡花屏,字符中间有横道,背景有蓝色竖道道,会是哪里的问题?
显卡

网友:
BGA 显存 主芯片

网友:
用MATS 测下

网友:
正在做硬盘纯dos系统,专门用来检测显卡,真的很难做啊

网友:
朱民
的帖子
不是吧,不用专门作呀,迈思或一键GHOST里面都有纯DOS模式,都可以用呀!

网友:
加焊显存后变成有规则的白色竖道,郁闷

网友:
白色竖道很有规则,三个一组,中间的毕两边的宽,布满显示器

网友:
用软件测一下看看。多数是颗粒的问题

网友:
查出第四颗显存问题,字符显示也不全,不会要刷BIOS吧?

网友:
花屏 一般都与显存颗粒和主芯片有关,最多的就是主芯片空焊或主芯片坏引起

网友:
热风枪你买没有 没买去买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