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2 更换显卡不显示

楼主(2011-01-03):
联想E42 显卡型号为G86-730-A2 更换G86-771-A2后,不显图像,以前的显卡加焊后正常  而G86-771-A2放在别的机器上是好的,如果不通用吧,放在别的机器上可以,为什么单单放在E42上不行,不知道换哪种型号的可以

网友:
是不是不能代呢?

网友:
应该可以代换,我以前也换过的。要不你刷过BIOS再试试

网友:
这个比较复杂了,好像论坛里也没有这个型号的代换表

网友:
如果是那种显卡板的,你可以不插显卡板加电,然后再插显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