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移动硬盘分区

楼主(2011-01-03):
在网上一篇文章看到这样一句话:“如果想要合并隐藏分区到不相邻的分区,需要先将隐藏分区移动到目标分区相邻的位置,然后再进行合并操作。”请问具体怎样操作,用Norton PartitionMagic 软件可以实现吗,请高手指教。
我的印象是不相邻的两个分区不能合并成一个分区,照上面的说法不相邻的两个分区是可以合并成一个分区的,分区是否可以移动,Norton PartitionMagic 软件有一个move功能,是否是移动分区?

网友:
请问楼主 移动问去有什么意义? 貌似一点用处没有啊!

目前只从新改变分区大小  删除 增加过分区!确实不知道移动分区有什么意义!

无损分区有风险  最好还是先备份重要数据!有条件的话 备份所有数据 重新分区时最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一硬盘,C盘与D盘有一隐藏坏道区,C盘D盘均不到3G,系统只好用安装版本装在E盘(30G),装一次50分钟。如果C盘和D盘能合并,用GHOST安装不用10分钟。这不就有意义了吗?

网友:
应该是c d之间有一隐藏坏道区吧!?
那很遗憾的告诉你 无法合并,你这个也不叫移动分区!
分区只是扇区编号的起始,坏道确实实是再在真实的扇区,移动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据说硬盘出厂时也有物理坏道,是用PC300之类的软件处理的么?

网友:
出厂的时候 有磁性不对那得那种 坏道到有可能
掉渣凹凸点的坏道是没有的!

pc3000没用过  硬盘维修的东东都不会 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