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90MWW1屏水波纹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1-03):
19寸AOC液晶显示器,屏型号是:M190MWW1,屏水波纹是怎么回事
已用通用板点过屏,确认是屏问题。不知是面板电路那块出问题了?

网友:
检查屏上的小滤波电容 估计漏电了

网友:
是屏显示有一条条斜线吗?是的话你可以拆开屏的玻璃看下,那玻璃显示就是这样的,有些屏用久了就会这样的。

网友:
灯管没有插好,灯光损坏或漏电 屏上也会出现水波

网友:
可能电容漏电

网友:
怎么知道是那个电容漏电?难道要一个一个换的试呀?

网友:
你焊一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