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散热不好有什么坏处?

楼主(2011-01-03):
各位大侠,讨论一下笔记本散热不好有什么坏处?

网友:
没什么坏处,就容易坏而已

网友:
容易坏,那是为什么呢?

网友:
笔记本本身最关键的部分都是电子电路,并且最多的是集成电路。如果温度升高到80--90度以上时电子电路里面最关键的PN结特性就会改变,电流会骤然升高,从而烧毁。而PN结是组成大多数集成电路芯片的基本单位,所以温度升高很容易造成电子线路上的集成电路芯片(IC)烧毁。也就是说笔记本散热不好容易烧毁,幸好现在的笔记本主板电路都有智能温度控制保护电路,如果温度达到一定的极限,笔记本的风扇就会开始转动,以达到散热的目的,如果笔记本的散热效果不好,温度超过极限仍然上升,笔记本的温度保护控制电路就会起作用而关掉笔记本的电源供电系统,也就是笔记本断电,从而保护笔记本不至于烧毁。并且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而笔记本的保护电路还没有断电的时候,笔记本的时序逻辑电路会出现混乱,也就是说会造成笔记本死机、蓝屏、速度变慢、花屏或出现一些莫名奇妙的现象。

网友:
散热不好,会导致不定时死机,掉电,速度变慢,严重的还会影响主板北桥显卡等虚焊。

网友:
散热不好 就等于要给维修的人送钱被  对我们来说没坏处

网友:
除了常见的死机、掉电、花屏以外,还有很多潜在的不良因素,就是因为晶体管元件具有热敏性、光敏性和掺杂性,受热会改变元器件的工作参数,故障当然就会五花八门了。

网友:
散热不好本来就是个坏处啊 ,,,,,

网友:
容易坏主办

网友:
不晓得在搞什么喔、、、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还要讨论下、、、、

散热不好、容易烧坏家里的电线、、因为笔记本散热不好电流就会变大、、
蝴蝶效应、、家里的电线就冒烟了、、、

网友:
故障现象跟台式机的差不多,但是笔记本的可能更严重!

网友:
故障现象跟台式机的差不多,但是笔记本的可能更严重!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40151-1-1.html

网友:
你拆了风扇就知道了

网友:
烧芯片啦,死机等等,严重点主板报废

网友:
死机,蓝屏,烧主板等

网友:
坏处很多,其实你应经说的比较详细了,由于散热不好笔记本所造成的笔记本故障时多种多样的!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笔记本最大的坏处, 散热卜好,会出很多很多问题, 蓝屏,,死机,掉电,显卡坏,北桥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