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0北桥供电1.8V短路,有谁修过的,请帮忙!

楼主(2011-01-03):
三星Q40的笔记本12寸,电流到0.45不动,测到北桥的1.8伏没有出来,再测对地阻值为0了,把电感翘起,确定是后续电路对地了,于是烧击法,但没有发热的地方,于是就拆北桥,结果拆了还是短路,晕了,此板还有板载内存,一共4颗,还没有动它,电容短路也基本排除了,想想板载内存引起短路应该能烧出来呀,所以问问大家了,。能排除的都排除了,不会是板材问题吧,那就不好修了,这板挺簿的!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后面连到哪里的啦

网友:
那北桥短路也能烧出来的呀,为什么直接就干北桥了呢?  对地为0 的话一般很难烧出来 因为已经直接对地了,这样常见的有2种情况,电容直接击穿(比较难查) 或者人为损坏(进水内部短路或者有异物导通) 这个问题要费很多时间去查了

网友:
你的意思应该可以排除4颗板载内存引起吗?1.8V去的地方就是北桥,板载内存,还有就是内存扩展插槽,还有一路返回MAX电源芯片的,电容我基本上排可以除了,能观察的地方都看了,看样子是板子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反正现在都干北桥了,再把显卡拿下看看,显卡短路的也很多。

网友(点评):
没有显卡的。

网友:
确实,电阻很小的话,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
现存直接击穿,而电容和北桥保存完好的可能性不大。还是从小的管子着手吧。

网友:
拆两颗板载内存,又排除了,还有两颗,再不行应该是板材的问题了!

网友A:
大家都忽略了南桥吧!我提醒一下,南桥也会引起1.8V短路,并且还蛮多的,楼主要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忽略了南桥吧!我提醒一下,南桥也会引起1.8V短路,并且还蛮多的,楼主要注意一下。

我是看着图纸修的,1.8V没有进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