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cdrom 如何在DOS下加载USB2.0驱动。

楼主(2011-01-03):
加载后可以直接进入ghost32   我现在做了USB-cdrom  只能进PE装,我想在光盘的界面 直接ghost32 或者按1进入恢复系统。。。。。高手们 把你们的方法法出来给大家共享共享吧,前几天见论坛里有人做的加载USB2.0运行ghost11.02  很不错
发张图片 给大家看看

网友:
高手发下经验撒

网友:
http://xz.qupan.cc/down/lanzl_157774.html

金手指V3.0有:“按1进入恢复系统。。。。。"

网友(点评):
具体是怎么用的?有方法吗?

网友:
金手指V3.0.iso

网友(点评):
开机能进入USB-CDROM界面,但是选择2 USBghost后 按1进不去,我已经格式化HDD之后 新建WINSYS文件夹了,然后把gho改名为SYSTEM1 现在是按1出现英文,按9 手动运行 也是出现英文

网友:
点击:金手指V3盘符,将GHOST.EXE复制到WINSYS文件夹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WINSYS是自己建立吗?V3的盘符?我做的CDROM  是只读盘符呀。怎么放进去?

网友:
你是量产成USB-CDROM,就还有另一个分区,WINSYS是自己建立在另一个分区,里面放上GHOST.EXE,SYSTEM1(由GHO文件改名而成)SYSTEM2,SYSTEM3......GHOST.EXE在V3的盘符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