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楼主(2011-01-03):
IBM T60 电池开机正常使用 外接电源待机电流 0.056A 3V 5V 都有 开机后0.004A 3V 5V 没有了 感觉待机电流偏高 没啥思路去修 请高手指点一下
电池

网友:
EC EC EC EC

网友:
我看未必是EC

网友:
是否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中的场管,存在带负载能力不足的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查下开机的工作条件 刚刚写错了

网友:
不用考虑,换个系统供电吧!换了就好。

网友:
哪里短路保护了

网友:
看看保护隔离

网友:
先查查保护隔离吧

网友:
看来楼主连保隔都没跑

网友:
对先查保护隔离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

网友:
起保护了,查保护隔离 跟待机电路.

网友:
查一下后级有没有短路的,这种情况像是保护了

网友:
供电接口电路检查一下

网友:
这个待机电流是正常的,电源不开机,最好查查是不是保护隔离有问题

网友:
IBM的东东,保护电路多,EC坏的少,而且有 东芝跟联想芯片

网友:
有待机不开机,很多的故障啊

网友:
量一下电源管理芯片工作的条件,我上次修一个SL410就是电源芯片坏了,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
换个芯片看看

网友:
查一下电路看看哪里有没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
起保护了,查保护隔离

网友:
看看保护隔离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隔离 电路

网友:
是 系统 供电芯片吧

网友:
系统 供电芯片 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