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的万用表如何调零.

楼主(2011-01-03):
我手头有一块数字的万用表,好长时间没有用,再使用发现两表笔对接不显零.不知如何调.

网友:
有一到两 O的误差是正常的 ,太大的话你换表笔把,再不行就把接口察一下,我的表就是 这样 搞好的

网友:
有误差正常 只要不是很大就行  最起码空气中也有介质的存在

网友:
大的很,在二极管档两表笔短接有30到100多跳变

网友:
那你的表有问题啊

网友:
估计表笔,没用很久,氧化太厉害导致表笔接触不良而造成这个误差的,我有块也试过这个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池电量低?

网友:
没有必要调了、你知道校表的设备要多少钱吗?说起来吓死你。买过吧,现在的数字表不是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