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电脑奇怪故障,望各位帮研究一下,在线等!!

楼主(2011-01-03):
acer 4710 能正常开机屏幕不亮,外接有信号,但没图像。开机后键盘大小写有反应,就是屏幕一点反应没有。

机器是独立显卡板,显卡之前修过,我又换了个显卡芯片,故障仍旧,想找个显卡板试试,但一直没找到,各位谁 修到过这种故障,给指点一下哦!在线等。

网友:
怎么没有回复的?我正在怀疑是显卡没做好,可每个信号线都测了很正常,电压也都正常。真是奇怪了。各位来帮忙研究一下啊!

网友:
换个显卡 把,订一块,不然难测哦,确认是主板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重做显卡试试 多做几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每个信号线我都测过了,正常啊!还会是显卡没做好吗?再说我寻思要没做好的话,也不能跟原故障一模一样啊!

网友(点评):
一定是没做好 重新做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那我再做做试试。谢谢!!

网友:
北桥做下看看  可能是北桥的事呢

网友:
看来你不是专业的....这个型号的显卡你有吧

网友:
换张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换显卡板吗?我也想换,是没有啊!想订客户又等不急。

网友:
估计不是什么没做好,你说之前被别人修过,干过显卡,那就是二修,二修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少料,修过不少没道德的上家修不好拆电阻的板!

网友:
回复 网友D:

很有道理啊!不过我也看过了,没有仔细看,因为没有一样的板对比,看了也白看,哈哈!看来还得想办法弄个板了。

网友:
AMD的板子吧 那个显卡不容易坏的 你把北桥加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INTEL芯片组的,不是AMD的。

网友:
加一下北桥把

网友:
还是用是波器量一下吧

网友:
有往笔记本本身的萤幕那边找找问题点吗??
有确定笔记本萤幕显示都是正常的吗??
先从简单的找起~~
不然就会做白工喔~~
笔记本萤幕应该没有锁定这种装置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刚刚把北桥加了一下,还是原故障。

网友:
为什么要这么盲目做显卡 你确定问题了吗 为什么不测试一下显卡数据线是否正常还有到LCD接口的数据线

网友:
先简单后复杂,排除屏 线问题后,看看显卡板的信号,再来搞桥还有把握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