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量产化中包错

楼主(2011-01-03):
我的U盘是SSK的,我量产化的时侯总是报错,求高手帮忙

网友:
你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
有些是做不起来的 SSK 的换成kingston的 应该可以

网友:
用 芯片精灵  判断型号在刷,或者暴力点,拆开看主控芯片型号

网友:
查看主控型号,然后选择相应的量产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