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一块神舟的845GL成功修复。

楼主(2011-01-03):
今天很冷坐店里烤电炉烤得正安逸一客户气喘着大气跑进我店里说电脑冒烟了我心想这下发了。拿着工具跟客户一起去了他家。一进门就闻到一大股胡味。听客户说朋友送了他一条512的老内存接上看开机就冒大烟了(我差点笑了出来,当时客户在不好意思笑)查看了一下尸体发现没明显烧坏东西,估计问题不大跟他商量了一下说搬回店里维修。那机箱是神舟的老机箱扛到店里差不多出没来气了。回店里叫小弟把主板拆下来。仔细看了一下给内存条供电的一个场管起泡了。热风抢搞到380度。风速三级场管直冒烟搞了下来。换了个新的场管上去,开机掉电。我以为完了。仔细看了下原来场管没焊接好还一摇一摇的。用936加焊了一下上电跑码80米到手。菜鸟大家多指教。

网友:
845能收80大洋,能收得起价啊

网友:
楼主那边的维修市场看来还可以噢

网友:
给客户报价看自己怎么说,比如奔三的机器在我们眼里当然不值钱,但客户当时是花几千大洋买的,修主板收一百多,不算贵!前几天462机器无显当时搞好,在我家睡两个晚上收了180!看个人的所在地不同!

网友:
楼主场管还出现焊不好啊。。。倒。

网友:
现在有些新的元件,象是场管这样子的,焊接的表面都已经氧化掉了。
我见过多种这样子的元件,使用前非要用手术刀片给表面刮干净,再给上锡,这样子焊到PCB上非常容易了。

网友:
我都是能用风枪不用烙铁的。

网友:
不是我看到锡已经化了才把场管搞上去的,我看了一下可能是场管的底部我没占松香所以焊不紧。自学真的累一小点东西都要自己慢慢学。哪天我要上基地学习学习。

网友:
场管还是用烙铁来得比较顺手

网友:
包接包送,一条龙服务,80曼不贵了。

网友:
上门服务一般30起,算下来这板也就50,不多不多。

网友:
楼主场管就没搞好啊 ,强烈建议上饼哥那

网友:
和我一样,,,新手。。。哈哈。。管子都焊不好啊

网友:
用户内存插颠倒,烧了内存的接地引脚和内存供电的场管,这种故障菜鸟经常发生,算是给维修的送钱的。

网友:
上门费30+维修费50=80  其实也差不多。关键看自己的口才。有些客户管自家电脑叫媳妇,那修媳妇肯定不一样撒。            要是人乖的话我倒贴。

网友:
他是怎么加内存能加到MOS管烧的?

网友(2011-02-06):
故障经常发生不错,但并不每次都这样烧哦,烧IO的很多,我旁边电脑店就经常这样烧IO,送电脑城不知道哪家,换IO一般四十,没我份,郁闷……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见过,比如把DDR2的内存插到ddr1的插槽上,就是烧场管,只是楼主用风枪怎么还没把场管焊好/?晕啊

网友:
呵呵,我都是用风枪吹下来,用烙铁焊上去的。

网友(2011-07-19):
楼主那边的维修市场还可以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