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这是个什么信号?(BT—DRV)

楼主(2011-01-03):
接到一台T23的机器,
故障是:暗屏,
测条件,16V屏上电压有,但到一个 这个电压也不知道这个应该有,
但测到是没有,测G极是没有电压到,后来发现是U76的40针这个片子发出来的,测40脚这个电压也没有,
不知道各位知道这个(BT—DRV)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
应该是行激励,driver是推动的意思

网友:
能解释一下,这个跟屏信号方面有关系吗,或者和暗屏有关系吗??这个机器现在是暗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知的暗屏的灯管不亮 屏有影子吗??那样的话应该好办!

网友:
晕  暗屏 是高压 或灯管问题  你发这个信号  晕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屏有影子,外接显示器是亮的,只是这个机器进过水,其实是少写内容了,应该把这个写上,这外客户的外壳是摔过的,不敢动,明天给他打个电话,也没有一样的内屏,所以就看看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信号的,

网友(点评):
总的来说就是背光系统没有工作,这个电路简单,自己琢磨解决办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首先要谢谢你的回复,我只是不确定这个信号与屏有没有关系,

网友:
查屏灯管和高压条上的开启信号有调信号呗!

网友:
请问哪个是屏开启和调节呀,没看到BLON和ADJ这样的字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先测试灯管和高压跳有没问题就可以了  缺电压找一个就行了!没那么麻烦

网友(点评):
同意这种方法,但是我还有方法,直接外接一灯管,看灯管,亮的话就是灯管坏,不亮查高压板工作条件,一般四根线,vcc dim adj gnd 。如果高压工作条件你都不知道就没有办法咯。

网友:
直接改通用高压 就好了嘛弄了一大堆信号干嘛

网友:
哎,我的问题是关于上面的那个BT—DRV和屏有没有关系,????

网友:
是不是亮度调节信号控制。

网友:
LZ并不只是想排除故障,还想弄清楚BT—DRV和屏的关系,我不懂,但也想知道,希望有懂的大哥可以说下

网友:
BT DRV 信号是充放电部分,关于电量的信号,和屏不亮无关系!

你要查屏的供电及开启信号,

网友(点评):
我认为这里的BT应该是蓝牙的简写........

网友:
就问一个问题,那第一个图里面的VCC5P,后面看不清楚,是不是高压上的供电。。
你去测试下,如果是你想完美修好,就换TB。如果不是就不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