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41 42 43触发掉电的通病 目前无法修复

楼主(2011-01-03):
最近又按到一台IBM T41触发掉电的机子,遇到好几台这样的机子了
故障表现为:这类型的现象大都是在别处大修过,南北桥 显卡 TB H8 ....总之除了CPU座没有动过,其他的都搞过,就连PC芯片 温度MAX1989都搞过了 只要是芯片基本都没逃脱
故障现象为:待机正常3 5V 都有,电流在0.02   TB工作正常    H8正常  触发一下电压全无 电流消失 TB H8 3 5V的电容 都换过 无果    但此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偶尔一次会开开机运行正常  但会死机
我好几个同事都遇到过这样的机子都没有搞好  我的这台还好是自己公司的不急 有时间搞 在此请高手指点一二 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谢谢     此帖长期有效   定时回复结果

网友:
还会开的起来啊!显卡问题啊

网友:
这种现象有好多原因,比如电容,15VL断线等等,但你这个板子搞得这么烂了就是修好了,也不会稳定。

网友:
m电压出问题的多一点

网友:
搞了那么多地方
还搞什么
换板吧

网友:
高不好 板子 都已经 废掉了

网友:
修好也不稳定了,换板吧。。。。。

网友:
拆分组  挨个拆  拆完再开机  拆到不掉电为止  感觉像B组电压引起    或断流法

网友:
tb接收不到个别的监测电压是会掉电的

网友:
这个主板便宜,何必修吗,

网友:
我 劝楼主放了那块板子吧。也放了自己。啥都搞过了。基本快完蛋了

网友:
我代表那么多心声向你建议   能放弃了  没必要的  浪费时间  说不定已经费了   等你修好了不掉电  说不定又有什么出来了   这种机器有太多不确定因素就不要修了

网友:
IBM 的机器图纸 点位一摞摞的  楼主这样的问题应该好搞的了

网友:
这板子芯片倒大霉了 一个没放过

网友:
呵呵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修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神人啊,能起死回生,说说是怎么修好吧

网友:
不好意思,这几天没有时间上来,终于修好了,其实很简单!!!知道了就简单 不知道也不好修
就是北桥的1.25V的滤波电容换了就OK了,但是还死机,换电感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大滤波电容还是无极性的?换的是1.25V的大电感吗?

网友:
呵呵是呀,不过只是自己公司的机子,没事搞来研究,以后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的
是1.25V的电感

网友:
楼主有钻研的精神哦,下次留意下这个问题

网友:
IBM T40 T41 T42之类的机器显卡容易虚焊,是通病,主攻显卡

网友:
这种问题真不好修,上次收一客户机器T60的也是这故障,不小心把一个二极管给修冒烟了,更换后再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
换板子最好了

网友:
虽然现在这板便宜,但是要我们这维修的就是要修的,个人感觉还是重点看下TB65501的反馈信号由短线没有

网友:
你知道现在一个T40的拆机板没修过的才多少钱吗?这种情况真没必要再花时间和精力去修什么T40 T41 T42的机器!

网友:
掉电时有没量过电压啊

网友:
佩服啊楼主,真是才男

网友:
哈哈 又多了 几块料板

网友:
一般掉电的问题 都是有电压 没出来 过压或者欠压 还有就是后级有短路 这个要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