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gcm-s2c

楼主(2011-01-03):
主板GA-945GCM-S2C跑C1--09--08其他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过内存,求助中

网友:
主板诊断卡跑C1分析
  一般主板诊断卡跑C1-C3-C6是主板内存部分出现问题所致,检测内存插槽如果没问题就直接进入第二步。
  二、主板诊断卡跑C1维修步骤
  1.主板BIOS问题,刷新主板BIOS,如果问题依旧就重新换一个BIOS再刷。
  2.测量到I/O的时钟是否正常,一般是经过小三极管到I/O,可以尝试更换I/O。
  3.COM口芯片损坏(一般如果COM坏了影响IO,COM会直接发热的)
  4.32.768频率不够也可能引起死循环。
  5.CPU坏或CPU座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