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进水,待机0.07,按开关0.01

楼主(2011-01-03):
一个进水的独显R60,光板待机0.08.几秒钟后又变为0.07。  按开关变0.01。  待机有3V  5V   1.5v.仔细检查了板,没有什么腐蚀现象,耳机接口和南桥边上有点白斑,清洗了。 现在还是掉电。   应该是有地方短路了。大家来讨论一下。

昨天把南桥取消来,待机还是0.08  南桥里面也没有什么问题,后来把联想芯片取了,待机就0.01 了。现在想换一个联想的芯片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 有可能是南桥  换个试试

网友:
仔细看看主板进过水的地方,测测有没有断线的,IBM板子上那些小孔里进水就断,照着点位图仔细的测一下吧!

网友:
通常进水都会断线 腐蚀 仔细点查会发现问题的

网友:
发白部位的裸铜过孔刮干净,然后用焊锡点死。

网友:
估计可能是南桥问题,要多检查

网友:
清洗后,先烤段时间再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阻值都正常,待机电压也正常 。3    5     1.5    对吗?

网友:
把南桥拆下来看看,可能芯片下面有腐蚀的

网友:
从进水的地方查起

网友:
同意11楼的见解  很多进水的机器都是这样,还有就是你查查是那个信号没有出来啊,

网友:
笔记本进水故障太多了,主要是沾水的地方

网友:
你既然判断有短路,就先找一下短路

网友:
昨天把南桥取消来,待机还是0.08  南桥里面也没有什么问题,后来把联想芯片取了,待机就0.01 了。现在想换一个联想的芯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