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关不了机

楼主(2011-01-03):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主机,板的型号是:华硕p5vdz-vm主板,开始机是不亮的,拔了下内存,居然亮了,然后进入系统,没问题关机想把机子还给客户,突然发现,关机变重启,试了N次了。确定是板问题。然后把板才出来,什么东西都换过了,还是一样,I/O尝试换过了,还是一样。没办法了,求各位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是个芯片问题 我遇到过电源管理吧 好像是的

网友(点评):
不乖哦 还说不维修的。。。。

网友:
你不要在系统里关机,你直接短接排针关机看下呢

网友:
电源也换了?

网友:
BIOS设置里关于电源管理和唤醒功能的看看。不进系统,能不能关?进PE能不能关?

网友:
我以前修到过这种问题,是IO空焊了,具体什么牌子的板子记不清了,LZ是不是换IO没焊好啊

网友:
VIA芯片的,8282M的关机时序或是其它芯片的关机时序。

网友:
是不是开机三极管坏了啊?

网友:
主板上能不能关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样不行,关机还是变重启。不过,我试过有两次进系统,可以关的了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能,,,强行关也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关电源事,其他配件都换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开始也想到是可能IO问题,所以IO尝试已经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会,很正常。但是you两次可以关的了机哦。现在我是没辙了。

网友:
唉 解决问题不楼主那样搞的

网友:
这故障我也遇到过,还待解决中...

网友:
在换个IO试下

网友:
有时桥也有可能引起的

网友:
把coms电池放下电试试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软件引起的    换块有系统的硬盘先试试    确定软件没问题了再向硬件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