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风扇

楼主(2011-01-03):
   今天接了个  HP笔记本风扇不转。有电压 风扇是好的。可不转是什么问题?

网友:
直接供电转不???   转了 直接非一个 ok

网友:
卡风扇了? 要么就没其他解释了  风扇好的 有电压 还不转 楼主你的帖子比较高深啊 难道没接GND?

网友:
有的风扇控制的是地线  你测有电或许就是不转

网友:
取下来接个五伏试一下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
回路没有形成。

网友:
查控制有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