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X50不跑马?

楼主(2011-01-03):
今天接一三星X50不开机,看电流跑到0.61不动了,拆机用检测卡不跑马,没有复位。量电压都有。cpu有电源好信号发出。没有pcirst.压了北桥还是那样,不过电流升到1.00了。南桥也压了。
没没有
,没思路啊,有图纸的帮帮忙啊,多少钱我都要。
有修过的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不开机
cpu

网友:
那就问客户 是怎么弄坏的 打不打游戏 可能和显卡有关系呢?

网友:
没有PCIRST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但不知道楼主时钟正常不?

网友:
楼主最好重植NB吧

网友:
pciclk有1.59V的电压

网友:
你测量的CPU电源好信号,是否仅仅是个上拉电压啊!!

网友:
还是买个是波器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