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10N不触发,换IO87541、南桥GBM还是不行

楼主(2011-01-03):
一台方正R610N的笔记本不触发,有3M,5M,IO是87541,南桥82801GBM,换了IO、南桥、晶振,还是不触发,两个晶振都起振,应该还查些什么信号呢?
IO的VCC,LREST,ACIN脚有电压,NBSWON,DNBSWON按开关都有跳变,RSMRST按开关有电压无跳变,正常吗?但长按开关可以拉低电压。按开关SUSB,SUSC没有高电平,也就是南桥没有发出SLP_S3,SLP_S4     南桥的VCCRTC有3.3v,BIOS的供电也有,AD线上也有波形,除了这些信号还要怎么查呢?我用万用量南桥背面的电阻时按开关偶尔触发了几次,但电流还是只跑到0.5A左右,现在IO、南桥都换了还是一样,我都不知道怎么查了,IO换了两个旧的两个新的

网友:
方正的板子有个毛病就是小电阻电容什么的那些小东西容易虚焊,我修过一台R610的是无CPU电压,一开始看论坛里,很多人都说是南桥坏了,我换了南桥后还是不行,结果无意之间发现一个小电阻虚焊了,加焊就好了。我建议你仔细看一下南桥边上那些个小电阻。

网友:
刷个资料试试

网友:
重点查一下从南桥出来的控制信号所经过的电阻、晶体管和逻辑门电路的相关元件。

网友:
你换的ec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