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系统死机

楼主(2011-01-03):
前后坏了3个 这样的 机子的 都是旧的 开机过上3 4分钟旧重启 肯定是主板的问题了 做系统的话如果 一直停放在系统盘界面不会重启 但是做完系统 一样重启 大概是主板的 什么地方坏了 求解答谢谢 也不是系统盘的 问题 因为同样的机子我还有 做系统就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散热部位有问题···

网友:
换个硬盘,内存,CPU散热一样样试下.看看是什么坏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灰尘清理一下看看,

网友:
是品牌机不???

网友:
怎么肯定是主板有问题?为什么不是内存或者别的呢?

网友:
最小系统法试一下。

网友:
我 有 1批这种机子 大概20多个吧 已经肯定是主板问题了 什么 替换法 除尘法一类的 都整过了  肯定是 主板硬件问题 那么大概需要看主板的哪个位置才能查出来呢

网友:
主板问题,遇到过这类机子,换了主板就没问题了,没有进一步研究主板哪一条线路问题!!!

网友:
看IO货南桥呢
,你先压下南桥看有无问题

网友:
可以按照2L方法试试!

网友:
先把灰尘除掉,然后测试电压,最后用替换法检查。

网友:
软件排除了的话就是主板,内存,电源上找问题了

网友:
主板上面的话,SB的问题可能性很大

网友:
温度是否正常、电容是否有坏的等等,死机原因很多

网友:
软件搞不好,,,那就是主板

网友:
进PE测、摘队外设如网卡等、看有无坏电容,换内存、硬盘等

网友:
这样给你也说不清楚

网友:
直接换主板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