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显卡好坏

楼主(2011-01-03):
请问怎么判断显卡的好坏?我怀疑显卡坏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替换法了

网友:
基础问题,你应该多看看再问,换一张试试,如果可以用的话就说明手头上 这张是坏的,感觉回答你这种问题有点像教三岁小孩子

网友:
关键是手头上没有各异替换的呀
诊断卡炮打0050停下,蜂鸣器一长三短

网友:
你替换一下不就知道了吧,这是最简单的方法,,,还有比这简单的吗,,

网友:
你啥都没有 怎么去修?靠猜?

网友:
有的板子CPU没工作也是50。你可以拿你手上这板子到好的主板上用,一试便知。

网友:
很多  不是一般的多 :显卡蓝屏.死机.花瓶.显卡外伤.满天星.不能正常工作.显卡不亮.显卡扯屏.跳屏.变色.短路..........记不着了

网友:
我现在刚开店,配件不是很齐全,昨天拿过去叫师兄看了下,他说是桥坏了

网友:
显卡花屏由那些地方引起的

网友:
这还用问,用替换法是最简单和快捷的

网友:
一长三短绝大部分是由于自检挡显卡,极少是由于桥引起的,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蜂鸣器一长三短说明cpu已经工作了。关键是显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插在别的主板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代换试试,多试几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个师兄说是桥坏了,我不清楚这种情况怎么会是桥坏

网友:
只有早期agp转pcie的显卡使用桥。现在一般没有。他说的可能指的是gpu核心吧?

网友:
吧显卡拔掉 看代码和之前的是不是一样就知道了  ++分啊

网友:
桥空焊到显卡的点了      很桥不能数据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