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c1、c3、85、8d循环跑、不断重启?

楼主(2011-01-03):
刚刚写完发表没有出来,现在重发,
    我有一块精英649-M3主板开机显示显卡的信息之后就一个光标闪几下,就重启,插上诊断卡代码是c1、c3、85、8d循环跑、不断重启?想问一下各位高手是那里问题,

网友:
刚忘记说了,内存、显卡、CPU都试过了是好的。

网友:
你把桥按下

网友:
有没有刷过BIOS试过。。。试试吧

网友:
  循环跑码自检啊!!换I/O!!!!!!!!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的。

网友:
循环跑内存的话刷下BIOS  换个IO很有效试试

网友:
先把全板供电查一下。

网友:
sis的板子啊

有bios先刷刷  看看内存供电  再不行看看桥供电

好像有人说这个板子桥虚焊的话 也循环跑 不过是c1~26

网友:
我也有一块相同故障的板子,型号是GA-8I848ML,原始故障是在4Pin供电短路保护,更换U供电MOS管后故障排除,但继发循环跑字故障:00--2b--键盘灯闪亮---2e--亮屏--4f--50---然后黑屏从00又开始跑。重启过程中复位测试点始终维持高电平3.34V,主板各供电电压正常且不变。压桥无效,刷了三个版本的BIOS涛声依旧.......没有换I/O,觉得价值不大,放在料板堆里半年了。

网友:
刷下程序,不行就查I/O

网友:
IO,基本上都可以搞定的,
不行的话BIOS ,再不行就桥的问题了

网友:
非常感激各位高手的检查思路,我正在一个个试,本来按价值算我也想把它做料板,但为了提升自己的维修水平,还是耐心地查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子是跟你的一样,但故障现象有一点点区别,我的是独立显卡,85亮机之后它显示的只是显卡的有关参数,在系统BIOS查找其它硬件的BIOS 时只有光标闪几下就重启。我看正常的机在这之后是显示主板BIOS的参数,CPU,内存,硬盘等,但故障板没有显示出来就重启,

网友:
这是精英的老问题,一般都是IO的问题

网友:
IO 刚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试着压桥试试看行不

网友:
加一下北桥试试啊

网友:
大多是BIOS程序错了  刷下看看

网友:
估计还是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