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小板的问题

楼主(2011-01-03):
   各位大哥今天小弟遇到一个问题,今天修了一块海信的板子,小板,刚开始的时候是板上在部分电容鼓包了,换完以后上CPU检测走代码E0 ,不知道是哪的问题,桥供电都正常,就是不行请教一下。。。。

网友:
那换电容前是什么故障啊/加电直接跑EO还是跑过CPU跑EO啊,桥供电正常,其他供电正常不CPU和内存供电 如果是跑过了CPU跑EO 需要换一个大内存试一试

网友:
如果换电容之前跑码正常,要不是你换的电容有问题,要不就是手艺不好。就当交学费了,要多练这些个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