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啊IT8716F-S FXS出发流程

楼主(2011-01-03):
接到一块板子型号:NF520-A2G SE,现在问题是不触发,开机针脚有3.3V的跳变,南桥晶振已经起振,但还是不触发,现在想看一下这个I/O的上电时序,但是小弟不会看不知道应该查那些引脚,在线求助中

网友:
请问LZ这是IT8716F-S的IO吗???

网友:
参考8712的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爱问兄,我连8712的开机流程都不熟悉呢。求指教

网友:
47 49脚 时钟   37复位    67待机电压     触发过程  75---72--71---76

网友:
给你参考下不一定全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您的,图纸~现在情况是IT8716F-S FXS的RSMRST#是0V,我顶了两个I/O过几天换上去看看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把他的图纸传上来吗?那个图我看不清楚,查IO的VCC  VCCRTC  RSMRST  IO给南桥的触发信号如DNBSWO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