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主板插电源有待机0.03A按下开关键0.03变0没有待机了

楼主(2011-01-03):
IBM R50E主板插电源有待机0.03A按下开关键0.03变0没有待机了,再拔下电源再插上又有待机了,3.3V5V都有,按下开机键3.3V和5v就没有了,待机为0V,有哪位好心人,给个维修思路或直接要我做啥我就做啥

网友:
这叫开机保护吧、。是不是要查下哪个信号不良会拉低3V5V

网友:
(个人愚见,仅供参考)这是常见的DC-DC保护状态,3M5M出来了,说明MAX1631工作正常,待机为0.30A,开机保护估计是后级有短路,PMH4关闭了MAX1631的开启电压, 所以你一开机电流从0.30掉0.00或0.01。现在你要做的是找后级短路部分,先从3B5B入手 把对地阻值测下有无异常(你分那么高,这些就不说啦),然后查MAX1845管理的各个电压,待机有的那两个就不用测啦!估计走到这里你已经测出哪个地方短路保护啦……坛子里有很多高人对付短路的手法,在此就不侵犯版权啦!

网友:
m电压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