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J

楼主(2011-01-03):
    接到一台华硕z99j机器,开机用最多半小时后就自动掉电,在开机也不行,但取下显卡板开机能听见开机的到LOGO的声音,CPU已经换过来了,显卡也加焊了。论坛里的高手,这个大概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显卡。或者散热问题。

网友:
散热问题////

网友:
MCP6的问题吧 如果你的是AMD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3027105

看看这个贴子吧,说不定能找到答案。

网友:
再给点经验吧!

网友:
把风扇搞成长转,试试。。。

网友:
是不是北桥虚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