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1开机速度慢??-在线等回答!

楼主(2011-01-03):
dell d601
笔记本
开机很慢,偶尔快点,是什么原因!所有的外围设备都被我取下来了,现在内存我换了一根2G的还是一样的故障,各位兄弟,出出策略!
开机速度

网友:
是不是CPU降频了,刷BIOS看看

网友:
是不是在开机那个DELL LOGO画面比较慢

网友:
三楼回答的正确,是这个故障!

网友:
错,是显卡空焊造成,只要我用力按住显卡芯片再开机速度很快,不按进不去,反应迟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