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哥, 帮帮我

楼主(2011-01-03):
   我的是华硕P5G-MA  主板现在是不能进系统 。一进系统就死机。内存电压也够,我换了一下晶振32.768 。还不行,我有换了一块北桥供电管。还不行。求求各位帮帮忙!!!

网友:
我试过更换内存转换电压IC后OK的

网友:
先关掉所有外设,再进

网友(点评):
正解 先在BIOS里面 一个个屏蔽外设 比如 网卡 声卡 USB

网友:
先换一个电源,然后换硬盘和数据线,重新换系统版本,确定是主板本身原因还是其他原因。
当然CPU,内存,显卡也要换的,能引起死机的原因很多。比如BIOS和南桥

网友:
首先确定一下系统是否是好的,然后看一下数据线,硬盘等是否是的。

网友:
不要装任何驱动,直接进去。
进到系统里面再装,装一个重启一个,
那个不行就干那个?
这样懂了吧

网友:
先用光盘或者U盘进 pe看看!

我遇到的情况目前  一种是内存和内存供电 还有硬盘

当然了amd的话 u也可能~! 这样的问题你先做的就是 代换确定了坏件就好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装系统看看行不行

网友:
进系统死机? 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的哦

网友:
安全模式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