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线和绿线电压缓慢上升 ,为何?

楼主(2011-01-03):
一GA-8I848ML台式机主板, 电源绿线和地短后紫线电压为5V, 接主板上以后为1.4V ,此时电脑不能开机. 开关针电压为0.8V左右.       然后电压慢慢上升, 几分钟后紫线电压升为4V多, 开关针电压1V多, 此时能启动. 为何?

已解决 就是电源中一个在散热片下的1000UF电容 容量下降为100UF,只是容量变小。 可能是主电压上升慢, 才使得紫线5V慢慢上升。 换新后电压为5.1V, 开机正常。

网友:
换个电源试了吗,。。

网友:
电源有毛病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我也怀疑是电源了。把这个电源换在一块等修的板子上也是一样的现象, 不过没备用的 明天试试   。

网友:
揪出紫线那电容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电源里边的电容吗?  电源挺小的 不好卸

网友:
不好卸也得卸。

网友:
就是电源导致的,你不能连电源都没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