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密码破解

楼主(2011-01-03):
求win7系统密码破解方法或软件

网友:
好像很难破的 哦 我也没找到这个软件

网友:
高手还没出来

网友:
还没有找到这个软件

网友:
不久的将来会有的

网友:
有的光盘里有吧

网友:
Ghost的window7没有?我上次看到好像有,只是好像,而且也没试验过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好像了,是真的有,,Ghost的,自己试试。

网友:
进WIN7 PE 就有自带软件可以破

网友:
不可以的 最好重装

网友:
win7好用吗?我不习惯用。

网友:
光盘里面有带破解密码的软件

网友:
光盘那能破解的话我还要到这问啊

网友:
没碰到过不知道,

网友:
搜索到那个账户文件没?

网友:
不行的话,能把C盘资料考出来重装吗?

网友:
U盘启动盘,进入PE,里面工具多的 是,怎么也能给你破了密码。

网友:
软件没有吧,我一般都用dos  提权

网友:
WIN 7密码破解好像还没有

网友:
高手还没出来啊

网友:
在WINDOWS文件下面,是不是有一个SYSTEM64文件夹,在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和XP下相似的SAM文件,若有,你改一改

网友B:
光盘就有一种可以的!!进PE破嘛!!

网友:
我破解过到PE里跟xp一样的,只有PE里面有这种软件应该可以破。

网友:
光盘的有的是能破 但是很多都是破不了的

网友:
pe 自带 的好像 不 行

网友:
我也希望找一个

网友:
还是老办法,用pe进去,把密码文件删了吧。

网友:
昨晚我刚破解了 一个,是用光盘或U盘进PE的!

网友:
WIN7的破解还没有出来,用XP的可以破,查是进不倒桌面。可能年后会出这个版本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