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旧市场买的联想gj17l3花屏,又黑屏!

楼主(2011-01-03):
废旧市场买的,无修无拆,50元买来研究!结果开机指示灯亮,屏幕闪一下就黑屏了,然后我用电筒照屏幕,不但黑屏,还是一条条的色带吧,也不是看的很清楚,应该是花屏那种类型!请教有经验的兄弟们,驱动板,屏幕,高压板!这几个哪个的可能性最大
黑屏

网友:
黑屏有可能高压板或灯管问题, 50元不会亏本,屏好就有赚了

网友:
先拿通用驱动板试屏,如果屏好再拿灯管外接试高压板好坏,如果屏坏就不用修高压板了!

网友:
那里买来的,大部分应当是屏坏的,,,

网友:
有条色带 基本就是屏OVER

网友:
nua 屏好的话五十元谁卖你啊~

网友:
同样的,如果屏是好的,那谁会把它当废品处理呢,,,

网友:
看你的描述,屏坏的可能性相当的大

网友:
废旧市场买的能会是屏好吗
晕
还淘宝了。。。。

网友:
呵呵!如果屏坏了就不值钱啦

网友:
屏坏的可能要大,能看到花屏,说明高压板没问题。不过要注意一下高压板的4411同5706,这是这个显示器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