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不加电

楼主(2011-01-03):
故障现象:按开机按键不加电
维修过程:
1 首先拆机测量各个供电电感是否有短路,测量结果:无短路
2 测量开机按键电压及开机按键良好情况,测量解过:开机按键良好,有3.3V-0V高低电平跳变
3 测量实时时钟晶振波形,测量结果:正常
4 分析图纸。首先查找开机按键SW3

发出两路开机信号??

分别发给南桥与EC
一般开机按键直接发给南桥的电路结构,那么后级加电的信号是由S3#来控制 , S3#开启芯片组供电

?S3#输入EC?

S3#转换为S3??

S3信号开启系统供电3.3V,5V向后级输出

S3#信号是由南桥发出。

那么,南桥开启条件已具备,RSMRST信号为3.3V高电平??

,实时时钟有波形,至此判断南桥故障。先加焊后,故障依旧,更换后,故障排除,维修结束。

网友:
怎么没有人评价

网友:
第一句话就没看懂 什么叫按开机按键不加电?是说开关键按下去电脑没通电吗?

网友:
   有图纸真好

网友(2011-06-24):
我手里一台机子,RSMRST为低,不知南桥发出S3#都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啊,S3#出不来,之前EC换过全新的

网友:
楼主怎不把图纸发上来呢,我正差这图纸

网友:
学习了  我感觉你分析的很详细 就是我还不懂     你要是直接口述我估计也会懂 就是你弄这么多电路  直接给看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