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68SM-S2L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1-01-04):
    此板同行送过来的,型号:GA-M68SM-S2L。同行说内存那边冒烟了
    接到手之后看了看,原来内存那边的管子给烧坏了。心想这还不简单,我的拿手好戏。于是给同行说,烧冒烟的话就麻烦了,可能不好修,尽量给你修了。(主要是给同行施加压力,可以把价钱给报高一点)
    支走同行后,开始换烧坏的管子。找了个06N03的管子换上去。就这样好了,我良心过意不去啊,     于是乎,插上ATX电源,
    走到这里,才是刚刚才开始。先上几张图看看

怎么回事?连触发都不叫我去点,还全自动了。再看看测试卡上的灯,全都在闪,很微弱.   感觉电压  3VSB都不是很正常

   这时随便测了一下内存的电压 0V 出发排针那里0.5v
     先把电压的问题放到一边, 先修触发电路
   ㈠ 自动触发  :  v1,:要么是触发排针那里电压被拉低, IO检测到这个低电平之后,直接上电。

                             v2:还有就是ATX电源14pin,直接拉低,导致主板自动上电。(有些主板自动上电是正常的,但是技嘉主板还没见过自动上电的)个人是这样觉得的.
   自动触发的,我一般先换IO 不行的话,才去跑线,查一些小的三极管,电阻,电容在实际维修中,io坏的几率也是比较大,上风枪,下IO。先不着急去换, 这时在上电, 如果不自动触发的话,一般情况IO是坏的。
   上电还是一样,还是自动触发,但是触发排针上电压现在正常,为5v高电平。判定IO是坏的,拉低触发排针的电压。触发排针电压正常了,那就只剩下ATX电源14pin的线路了,跑线直接进内存槽上方一个大点的芯片里面,型号为W83303AG 44pin

       这里提下技嘉这块板子触发是由 io+W83303AG 触发的

          触发排针>>>>>>>>>>Io 8716F-S  FXS  GB106pin
                 Io 107pin>>>>>>>>>> W83303AG (高级电源管理芯片)42pin
                 W83303AG 44pin>>>>>>>>>> ATX电源14pin
   更换W83303AG之后,通电测试卡上3VSB灯都不亮了。操蛋,越修越麻烦了,用表划了一下,PCI 14脚通上面的MOS管的S级并且连接到W83303AG13pin。D级是有5vsb的,G级没电压连接W83303AG14pin上。看来问题还出这个芯片上。于是从网上下载了一个PDF

   测18PIN5vsb电压竟然变成了2.2v ,跑线之后连接到上面的一个4R7的电阻上面,另一端接5VSB,直通ATX电源9pin。于是摘下这颗电阻量了一下,电阻开路了。找了一个电阻补上去,通电试机。测试卡上3VSb的指示灯亮了,好兆头。
   触发排针上电,掉电。继续触发还是可以触发的。还是掉电,这种情况多半是主板上的供电没起来导致主板一上电就掉电。想想顾客拿过来时说内存这边管子给烧坏了,不会是电压没起来。继续通电瞬间测内存电压还真没起来,直接跟换电源管理芯片W83320G,内存电压变成1.9v。

上U,内存一路跑到25,点亮显示器。
维修总结,此板坏的零件,IO W83303AG 4R7的电阻,一个MOS管 一个电源管理芯片W83320G  同行来的时候,问了下这板是怎么坏的,人家说是自己乱插搞的。
再次感谢: 一段时间以来,对我细心指导的师傅“蔡杰赢”    太爱你了, 希望师娘不要介意啊 在这里说声您辛苦了。希望师傅和师娘以后天天开心,事业有成,早生贵子 。

网友:
现在的主板3VDUL,5VDUL是易损点啊,设计的不太好。
这批主板桥和座还是高发故鄣点。

网友:
好贴对了朋友你那图上的红字怎么弄上去的

网友(点评):
用PS啊, 或者随便一个图像编辑软件都行。

网友:
PHOTOSHOP

网友(点评):
晕,这种小事情还要运用PS?QQ截图都搞掂啦。

网友(点评):
主析维修都运用到如此,不错呀,借得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现在的主板配置越高发热量越大,桥和座子容易空的很。
技嘉主板的电路设计就是这样的,像华硕也有他自己的设计,Msi也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哪个是我自己下载的作图软件
自己做的图,颜色可以自己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可以的,我用ISEE做一些简单的图片还可以。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修板的技术没得说啊、、、换做别人早放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修的时候没想到坏了那么多东西。 修了很长时间的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要是我,可能放弃了,而且换了这么多东西,不知道楼主收老客户多少钱....

网友:
实实在在的好贴。能都像这样发帖的话、论坛的质量会更好

网友:
真的是坏的零件多。。
坏这多零件我最多查两个出来还没修好就不干了 。。我维修就是没思路
全靠平时维修经验。。
像你这么清晰的思路是师傅教的还是自己总结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同行的收了60块钱。但是成本估计都超过了,
没办法,给人家报了一次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做徒弟的勤快一点,师傅也肯教你
但是说实话还是要靠你自己的。
你最多修到那块停住了,师傅给你指点一下 。

网友:
好一个维修案例!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师傅早不管店里的事了
现在都是我在抗..
修 不了的只能叫顾客换板了..

网友:
确实值得我学习啊,这个故障太有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同行也收那么高。。那个地方的?

网友:
上风枪,下IO 再测是不是自动上电   值得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