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 多屏显示,,

楼主(2011-01-03):
g430 多屏显示,,六个画面,显卡加焊了还是一样,那位修过这样机器,是显卡芯片坏了么G98-630-U2
芯片
显卡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加焊了还是一样可以把温度调高点再试试映

网友:
可能是 显存的问题,联想G系列的6个小画面显存问题居多,你可以用MATS跑下显存,看是那颗 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