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19寸AL1916w显示器不亮屏!

楼主(2011-01-03):
拿来时插上电不亮屏,但灯要亮一直都是黄色,关不了。拆开后发线一过25v的电容爆了换了后故障依旧!查电源板供电12v,5v都有正常!驱动板上3.3v12v有《我只是大概测了哈驱动板上来的电压像3.3v其他的不只怎么查啊,还有mcu有点点热,不知是否正常?》。屏上有3.3v开关无短线,正常,我把开关按钮取了短接还是。我测了灯管。发现有2组很暗。不确定是不是等管坏了?我现在是没有思路了我重下手啊?麻烦大哥些帮我看看哈,指点指点小弟啊.....

网友:
刷个MCU看看先

网友:
这样的话先测CPU(MCU)供电和开机信号是否正常?正常就不用考虑MCU问题,直接检查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测下CPU 供电,和信号,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拿灯管外接试下是否高压板的问题,然后再查其他故障,这款大多都是高压板故障!

网友:
不接你测得变暗的那一组灯管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信号是正常的有跳变。我侧到mcu有几只脚有3.3v《只是大概测了哈,那咋过测他的信号呢?高压板换过了!还是那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压板已经换来试过了。还是那样。不只是不是灯管的问题。不不我插上vga线没看到暗屏!

网友:
     这种问题遇过,你先查下驱动板上按键口的几个电阻,正不正常!(我修过的就是:关掉有重启现象)。
     没问题的话,把25L那个MCU拿下来重新刷下程序!!

网友:
明显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测过了。那些电阻是好的。菜单上的供电3.3v灯。1.8v mcu是ASMS538026C的

网友:
哦他拿过驱动板是双排线的通用的不行啊!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哪过有宏碁19寸AL1916W驱动板的程序啊,mcu型号是TSUM17AK-LF-1 <asms538026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