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双面18颗粒内存DDR1 怎么检测?

楼主(2011-01-03):
双面18颗粒内存DDR1  怎么检测?用RST还是怎么去判断,RTS测结果显示第5个颗粒坏,可是它一面有9颗啊

网友:
中间那个应该是ECC校验

网友:
哦,我就说嘛,一般都是16颗,怎么会有18这一说,长见识了

网友:
中间一个不数,换掉第五颗。。

网友:
是这样的啊啊

网友:
哪个是第一个嘛,从那边数起。请高手解答一下。。怎样确定第一个内存颗粒?

网友:
第一个都不会找,看金手指呀

网友:
左下角写的有1 那就是第一个

网友:
楼上上的见识真多,我第一次遇到这种内存

网友:
这是服务器用 的内存      谁知道怎么改成普通内存

网友:
从来没见过18粒的内存,楼主发图片看看。

网友:
应该是16粒的内存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干嘛要改成普通内存,服务器内存比普通内存要贵很多,能用的话就不要改,不能用的话,你再改,去掉中间那一颗,不过要写SPD的,比较麻烦。

网友:
这条很难修啊,本来就两颗坏,修修变四颗坏了,然后变六颗,真要命

网友:
   大家真是见多识广呀。。。学习了。。。

网友:
楼主是怎么修好的啊?ECC服务条?
不知道RST能否测试呢?没测过

网友:
RST能测试的,罗铁坏了,还没买呢,搁那没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