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511

楼主(2011-01-03):
今天修到一台机器COMPAQ 511 点不亮,拆机简单看了一下外观没有不对的,能上电但就是电流上到1.25到1.06反复重起.急救

网友:
先换内存试试,不行的话,换显卡,看电流到显卡了 。

网友:
先换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换过还是不行啊

网友:
更换个显卡把

网友:
坐下显卡,是显卡坏了

网友:
现在的问题扩大了 慢慢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