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IBM T60 的开机问题

楼主(2011-01-03):
客户送来T60,说糊弄着用了很长时间了,故障就是电池可以开机,同时用外接电和电池就不能开 ,(单用外接电源不开机,)需要拿掉电池再装上才可以开。客户长年在上海工作  ,称在上海拖熟人找别人修过,当时换了个适配器好了 ,拿回去没几天老毛病又来了。我说你就这样将就着用吧,修东西有风险。客户坚持要修。检测机器如客户所述。拆机测量(空机)待机正常,这说明起码主要元件正常。上电即掉且没了待机电压。再开电源待机又正常,上电掉后测量U41(MAX1901)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就是没有驱动输出。再次开电源发现在待机下手指轻摸1901也会失掉待机,看来是这个IC有问题了。换1901后待机正常,上电也恢复正常了。上设备正常点亮,上电池也开机正常了。装机却提示 FAN ERROR ,开始就听着风扇有点噪音,当时没放心上,简单处理了下灰尘就算了,看来不能马虎 ,再拆卸掉降温模组 ,拿掉扇轮加油。上机恢复正常。机器维修完毕。

网友:
帖子很漂亮,不过这种机器维修风险比不开机高,我们一般开修前会告诉客户可能修后更糟,电池都可能不开机,只有客户同意了才敢搞,不然麻烦大了

网友:
我只关心你收了多少钱呢
嘿嘿

网友:
开始我也说了让讲究着用,  那人不愿意  才下手修的 ,我也一样知道修的风险性。其实最“好”修的就是不开机,修好了有面子也有钱,修不好也不损失什么--除了脑细胞等。

网友:
又学了一招    驱动  是1901DH5 那脚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