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NF-M2S主板进系统掉电 修复

楼主(2011-01-03):
客户拿来开不起机,这主板以前修过,查出是CPU电容问题,原装是6.3  1800 的, 找了几个10V 2200装上,可以开机了 但是进系统就掉电,以为是电源控制IC有问题,加焊,还是这样!!!, 在加焊桥, 还是这样,*脏话*。有点郁闷了!未必换得电容有问题,找块烂主板拆了6个1800的装上,居然好了,试了几次都不掉了,这主板真高级!!!!

网友:
晕          还有这等事?

网友:
可能是你换的电容不怎么样吧

网友:
hen很怪啊,2200得都是好得

网友:
也不知道这板子为什么要一样得

网友:
还有这种事,电容的容量只要比以前的大或者相同就应该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