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的维修

楼主(2011-01-03):
我们经常会遇到液晶显示器的电源坏了没有芯片的时候。我总结了这样的经验。不管芯片是什么样的。电路中都有启动。稳压。芯片的供电。那我就用203d6来代换,这个芯片的1,7脚都可以不接在电路中。2脚接光耦,3脚接开关管的S集。4脚接地。5脚接开关管的G集。6脚接供电。8脚通过27K的电阻接300伏。就这样就可以开机了。开关管和芯片在一起的就用dm565r。1脚接300伏,2脚接地。3脚接供电,4接光耦。6脚通过70k的电阻接300伏。就好了。我就备这两种芯片可以基本搞定90%以上的机器了。不知道那位还有比我好的方法也讲讲

网友:
恩  值得借鉴  呵呵

网友: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省得修时没有芯片又要重新发货,花钱又耗时限

网友:
我这里就缺少配件,学习了,好经验啊 谢谢那位朋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贴个图是这样吗?

DM565R
的具体型号是什么,百度搜不到??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40315-1-1.html

网友:
启动脚还得串电阻啊。这个怎么知道用多大的电阻。再说了。电阻也不是常备的东西啊。

网友:
很好的经验,但是遇上芯片脚位交错的时候该怎么办?

网友:
不稳定,眼前活

网友:
好经验,以后备用

网友:
哇 芯片 大哥!几脚的作用你都记下来了!!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师级的人物 你能把 芯片的具体型号 说清楚点好吗 我也备点 感激不尽

网友:
维修不可能备齐所有的芯片。方法很值得借鉴。